exb文件如何转换为三维的?

楼主(2009-02-27):
请问高手,二维的exb文件如何转为三维

网友:
不能直接转换的,可将二维图导入到三维环境通过造型工具来完成

网友(2009-04-02):
要先转成AUTOCAD,三维软件才能识别

网友:
现在所有的几乎所有的三维软件都没有我们想像的那种,导入二维三视图后可以生成我们想要的三维。平时我们所说的三维转三维,要么是按图画出草图从拉伸旋转等基础的操作做起,要么是通过某一个视图的导入进而生成三维。

网友:
要先转成AUTOCAD,三维软件才能识别
引用 网友A:

不用了,caxa实体设计可以直接识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