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磁阀的信号来源问题

楼主(2009-02-27):
请大虾们指教一下,电磁阀的信号来源有哪些?

网友:
你这个问法有问题 什么叫电磁阀信号来源啊?

楼主:
比如说我们可以通过手动操作(如操作按钮)“给予”电磁阀信号。
压力继电器是把压力信号转换成电信号,这个信号也可以传给电磁阀。
但对于一些需要自动控制的设备,电磁阀的信号来源不知是怎么来的。

网友:
看得不是很明白,其实,你可以把要问的问题叙述清楚,

给你举个例子,比如用PLC 控制阀门,PLC 内部的继电器输出开关信号,假如阀门小,信号能带动,也不需要做‘隔离’,就可以直接带动,假如不行,PLC的信号带动中间继电器,中间继电器再带动阀门,就这么简单,复杂的还有其它方式,

不知你问的是否这个问题,不是的话,你把问题再说一遍,我这里有人给你讲明白,

楼主:
4#楼肯定是专家了。还有很多东西需要学习,以后会多多向你讨教!

网友:
回复 网友A:

对 一般都要通过继电器带动 或者用芯片放大之后才能驱动电磁阀的

网友:
电磁阀来源,主要是:从电流区分,有交流和直流,电压是110V,200V,直流24V.有干式电磁铁与湿式电磁铁区分.

网友:
回复 楼主:

主要就是电信号的控制,在自动控制系统里,建立完数学模型,根据它的微分方程就可确定输入信号的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