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火花加工可用的电极材料都有哪些?

楼主(2009-02-27):
请教:电火花加工可用的电极材料都有哪些?有什么优缺点?谢谢~~~

网友:
常用的,
石墨 易于切削。不易变型,稳定性好 对于放电加工很小,很深的型用它来做电极比较好加工, 加工时太脏,并且有研伤加工机床轨道的可能   价格低。 放电加工时,易积碳。易损耗

紫铜(纯铜)最常用的   加工很小很长的电极时,易变型。放电加工性能良好。不易积碳。 材料比石墨贵
钨铜   价格昂贵 不易损耗。是加工超硬合金件的首选电极。(要是用紫铜 加工超硬合金 电极损耗巨大。要用很多的电极 )

  有时候也可以用钢做电极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啊~~

网友(2009-04-29):
跟着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