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设备测量精确角度较好?

楼主(2009-02-27):
现有一产品,角度公差要求+/-2'
是否有合适的测量工具,请推荐。
谢谢!

网友:
短边长度是多少呢?

楼主:
小头直径17左右,大头直径20.5锥度长度21左右

网友:
蔡司CMM很好,不知道可以吗?

网友:
轮廓仪加辅助工装,大批量定制专用检具

网友:
便宜点的正弦规,贵点的测高仪, 量大的气动量仪,有钱点的CMM

网友:
不知被测件端面和锥面母线的垂直度如何?如果在垂直度1丝之内的话可以考虑轴承行业常用的滚道测量专用仪(圆锥轴承用),型号我用些记不清了,好像是D712或D722(烟台轴承仪器厂有售),采用比较法测量,测量精度相当不错(但需要定置标准的圆锥标准器),适合大批量测量。

楼主:
多谢各位大吓了呀

网友:
选择气动量仪吧,测量效率比较高,精度比较高.值得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