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床传动间隙自动补偿机构---请教

楼主(2009-02-27):
一直想了解车床等机械的丝杆传动部分的间隙消除机构,不知哪位知道?请教了

网友:
滚珠丝杠。

网友:
一般都是双螺母结构。

网友:
传统车床一般都是开合螺母结构。数控车床采用滚珠丝杠。

楼主(2009-04-10):
象数控车床精度比较高的,采用滚珠丝杠,滚珠丝杆总有磨损的吧?磨损之后精度就不能保证了,我猜里面估计有个丝杆间隙自动补偿机构,想知道这个是个什么样个结构

网友:
采用双调螺母,加液压缸消除丝母间隙

网友:
滚珠丝杠是用双螺母调整消除间隙或预过盈来消除间隙,当滚珠丝杠磨损到有间隙时寿命也应该到期了,当然精度要求不太高时可以通过系统的背隙补偿进行设置调整。

网友:
一般滚珠丝杠的精度保证在{寿命}在十年以上!

网友:
滚珠丝杆两端安装一对向心推力轴承,用螺母进行预紧,将丝杆进行拉伸,消除传动间隙,一般拉伸量在0.04-0.06之间,此种方法用于丝杆轴开环或半开环!

网友:
滚珠丝杆两端安装一对向心推力轴承,用螺母进行预紧,将丝杆进行拉伸,消除传动间隙,一般拉伸量在0.04-0.06之间,此种方法用于丝杆轴开环或半开环!! t& {/ N- m1 [: X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不能用角接触轴承呢,一定要用推力轴承吗?

网友(2009-06-07):
消隙我见过的是双齿轮消隙,有固定的  象镗铣床的X轴,也有要换挡的  就是经常要动的,两齿轮合上后在通过一个液压的消隙齿轮来消隙  当脱档位时先将消隙齿轮脱离 在是齿轮脱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