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加工木圆球?---如图,请教

楼主(2009-02-27):
车工我是外行,刚开始接触。请教如何加工木圆球?有什么方法或合适的刀具?
谢谢!

网友:
两次装夹,
第一次用圆棒车出大部分圆再割断,
第二次用弹性夹具夹住已加工面再加工未成形部分。
刀具可用仿形或数控走圆弧线。
不过大批量都用简易专用设备定制

网友:
用专用木工车床加工

网友:
用成形刀具分两次加工到位,再打磨不。

楼主:
我已经有台小型机械车床,书上说用旋风铣方法分两次车,旋风铣哪里有卖?我在北京.谢谢大家!!!

网友:
因为木工车床有它的特殊性,单件、小批量做时,辅以靠模即可;批量较大时,可以考虑做成型刀。

楼主:
用书上的工具,北京哪里有卖的?大概价位多少?最小能车多的圆球?谢谢各位高手的支持。直接点击图可以放大

网友(2009-04-21):
做了一个类似图7-18的车木球,刀改了一下,可车整球。

网友(2009-05-21):
参考一下:
http://www.zuojiaju.com/thread-35640-1-1.html

网友:
用专用机床

网友(2009-12-04):
看了刚才的链接,确实厉害啊!

网友(2010-01-12):
有专用的木球机,一次进刀多个球就出来了

网友:
用木工数控车就可以了,很简单的

网友(2010-10-11):
做了一个类似图7-18的车木球,刀改了一下,可车整球

网友:
对于做木质圆球需用什么样的车床ne

网友:
链接的那个确实很强大。想给加分,时间太久了。。

网友:
我车过半圆,整园还没弄过,学习了。

网友(2011-01-07):
能加工出精密尺寸的吗?误差在多大的范围呀.........

网友(2011-10-12):
学习了,值得保留的帖子,加精吧

网友(2011-12-08):
骗积分啊骗积分

网友(2012-01-30):
专用装具你要专门做,,,,,,,,,,,,,,,

网友(2012-03-17):
有专用的木球车,机械自动,成型刀具,还不贵,我们用过,背刀车原理

网友:
还真不懂呢,来学习了。

网友(2012-06-26):
可以回tiele ma

网友(2012-08-13):
黄花梨还是微凹黄檀手球?

网友(2015-04-28):
这个可能见识一下就比较直观。

网友(2015-09-02):
用车床夹个圆木,直接可车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