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怎么说,我也算是进入数字时代了

楼主(2009-02-27):
第一台数控车床。

虽然是经济型数控车床,但也是数控设备。

以后会有更多问题要向各位请教了。

网友:
恭喜了.新机,连油都还没加吧.

网友:
840系统吗?看着键盘面板有点像的。

网友:
好可怜的BOSS ,我那里有一台可以换这个1000台

网友A:
应该是980TB系统,广州数控出的经济型系统。不知道那个温度一高屏幕就看不清的温飘现象有没有改善,多年不用了。
840?难道说的是西门子的?大哥!差得太远了啊!
7千万的龙门不一定有这个便宜货的产出价比高

网友B:
这种屏幕是会“温度一高屏幕就看不清的温飘现象”,我以前用一次就要调节一次屏幕亮度……现在新出的纯黑白屏幕的依然会轻微出现,我用的新款KND 1000T II已经换成彩屏了。恭喜楼主进入数字化时代,改天去看你。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980TB系统,广州数控出的经济型系统。不知道那个温度一高屏幕就看不清的温飘现象有没有改善,多年不用了。
840?难道说的是西门子的?大哥!差得太远了啊!
7千万的龙门不一定有这个便宜货的产出价比高

网友:
国际化真是见世面的人啊!7000万的机床我是今天才听说!

网友:
几百万的知道。7000万的机床嘛,我也想见。

网友:
呵呵,数控面板不错啊,没留意看倒是挺像西门子的风格,不过西门子的840没这么大,
这个机床上840那做机床的就亏了,在国内810的用在车床好象也比较浪费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屏幕是会“温度一高屏幕就看不清的温飘现象”,我以前用一次就要调节一次屏幕亮度……现在新出的纯黑白屏幕的依然会轻微出现,我用的新款KND 1000T II已经换成彩屏了。恭喜楼主进入数字化时代,改天去看你。

...

欢迎欢迎!!!

KND 1000 T II的系统我也看了,很大气。

网友:
我是国产系统粉丝,不过只限制于北京KND。我刚订了两台500的雕刻机,原配台湾宝缘系统,要求换KND系统,被告知没办法连接对刀仪。以前买的几台车铣中心,国产系统没有支持的,只好作罢选择三零或者台湾宝缘的。

  我以前第一天接触数控机床时就想,我自动化生产时,应该当到一定的加工数量时,刀具补偿系统会自动补偿一定的刀具磨损偏差,再到一定的加工数量时,机械会自动停止生产。现在的国产系统也只能M99不断循环,或者是M98调用字程序一定次数,还不带我这些想象中的基本功能啊

原帖由 哈雷 于 2009-2-28 10:25

发表

欢迎欢迎!!!

KND 1000 T II的系统我也看了,很大气。

网友:
和我们刚进的机床差不多,沈阳一机的经济型机床。
做些零活还是可以的,先恭喜楼主!呵呵。
以下是我厂所购CAK机床的一些缺陷,希望楼主在使用过程中慢慢体会,是否有这些现象。
1、这床子好像刚性不大好,不能吃大刀。另外顶尖是手摇的,效率上可能跟普通机床差不多甚至还要慢。不过如果加工些复杂的型线,毕竟是数控还是有优势的。
2、另外就是它的刀架只能装4把刀,有点少,在编程加工时很受限制
3、我们的两台已经出现过刀架换刀失灵现象,是厂家的设计缺陷,刀架里有个密封用的型圈,容易卡死导致刀架转动失灵,而卸掉又容易进切削液,使用的时候要注意。
4、再有就是它的行程开关,也容易进切削液切铁削,安装人员直接就告诉我们:你们最好找块胶皮盖上点。
5、由于轨道是水平的,需要做好轨道清理工作,铁削容易划伤。
售后安装人员就说了:你买的就是经济型的,怎么可能比几十万的设备还好?想想也有道理,呵呵。
不过这些设备的缺陷,一大部分其实只需要在结构上稍加改进,就能使设备性能得到提升,厂家的售后都知道,但设计人员不知道,这就是国企的脱节。
以上是我厂购置的CAK机床一些问题,不知道楼主购置的这台会不会有这些毛病,不过既然买来了就好好用吧,注意好保养。
再次恭喜楼主。

楼主:
谢谢各位的宝贵意见,我会牢记的。

网友B:
还有一点提醒你,撞机是你进入机床数字化控制时代的必然惨痛经历,而且必然会经历很多次,四工位刀架撞上三爪 = 机床报废80%,切记!!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的宝贵意见,我会牢记的。

网友:
沈阳第一机床厂的产品,广数数控系统。此规格沈阳的机床精度、稳定性一般,但普通工件的加工应该是可以满足要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有一点提醒你,撞机是你进入机床数字化控制时代的必然惨痛经历,而且必然会经历很多次,四工位刀架撞上三爪 = 机床报废80%,切记!!

知道了。

网友:
做的第一个工件记得上来报告一下

引用 楼主:

知道了。

网友:
和我们厂的两台床子一样的。用了一年多了,总的来说还可以,毕竟是经济型的啊。GSK980TD的系统。显示屏的温飘现象还是有的,刀架的问题也发生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有一点提醒你,撞机是你进入机床数字化控制时代的必然惨痛经历,而且必然会经历很多次,四工位刀架撞上三爪 = 机床报废80%,切记!!

这个问题被你说的我都有点恐惧了,我想到一个方法可以防止刀撞卡盘,不知是否可以。

编好程之后用塑料棒之类的软的非金属材料代替车刀试运行一下,看看是否有错,一切正常之后再装上车刀运行。

网友:
编好程序后,只装刀具不装零件下试运行一下程序,这是必然需要的.你不装车刀你怎么对坐标啊,没坐标怎么知道程序是否会出错呢?这些四工位的还好,我开惯排刀的X数据还有正负之分.你机床到现在还没调试运行好?

引用 楼主:

这个问题被你说的我都有点恐惧了,我想到一个方法可以防止刀撞卡盘,不知是否可以。

编好程之后用塑料棒之类的软的非金属材料代替车刀试运行一下,看看是否有错,一切正常之后再装上车刀运行。

楼主:
工人这几天在培训,还没正式使用。

网友:
我当年完全不懂数控车床是什么东西,学了半天就学成了,然后就实地上机。

引用 楼主:
工人这几天在培训,还没正式使用。

楼主:
是广数的免费培训,今天最好一天,明天基本可以开始干活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是广数的免费培训,今天是后一天,明天基本可以开始干活了。

上面的帖子打错字了,刚才才发现,可惜已经不能改了。只能这样改了。

楼主:
一切都是从零开始,用普通车刀干了2天活,发现不行,刀具磨损厉害,一磨刀就要重新对刀,严重影响效率。于是上午先买了3把数控车刀,在论坛上面混了这么长时间大概也知道什么样的刀具才好,都是尽量选好品牌购买,花了差不多900元。

学费也是要交的,慢慢来吧。

网友:
改天去看看你,随便给你带一些礼物去。我这里有很多自动化生产中轻微磨损淘汰的刀杆,刀片。对于你用一次两次的话,足够用了。要不你给个地址我,我快递给你算了

引用 楼主:
一切都是从零开始,用普通车刀干了2天活,发现不行,刀具磨损厉害,一磨刀就要重新对刀,严重影响效率。于是上午先买了3把数控车刀,在论坛上面混了这么长时间大概也知道什么样的刀具才好,都是尽量选好品牌购买,花 ...

楼主:
OK,OK!!!
非常感谢!!!
地址PM给你,到时你过来提前通知一声!

网友:
7000万应该是日元吧?

网友:
11楼的兄弟:是台湾宝缘系统还是宝源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