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控单向阀为何有两个控制口?(如图)

楼主(2009-02-27):
谁见过这样的液控单向阀?请问其工作原理是什么样的?

网友:
一个是控制油口X,一个是控制油的泄油口Y

网友:
外控外泄式液控单向阀

网友:
说的很对!
' M& [/ }3 }& l/ `同意 $ }: p0 H/ e9 r, `; l
呵呵

网友A:
你的这个是SL型液控单向阀,X口是控制油路进油口,因为X口油推里面的小活塞,由小活塞前的导杆推前面的单向阀芯,所以在活塞和单向阀芯之间会存在涨油现象,而Y口就是负责把这里的存油给泄掉。

网友:
控口和排油口

网友:
应该是插装阀。

网友:
2.3.5楼说的是正确的。

网友:
这个应该是卸载式液控单向阀,Y口外泄式泄油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这个是SL型液控单向阀,X口是控制油路进油口,因为X口油推里面的小活塞,由小活塞前的导杆推前面的单向阀芯,所以在活塞和单向阀芯之间会存在涨油现象,而Y口就是负责把这里的存油给泄掉。

分析的好透彻

网友B:
可是谁能分析一下,什么时候用到这种外泄是液控单向阀呢,他跟不是外泄式的有什么区别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是谁能分析一下,什么时候用到这种外泄是液控单向阀呢,他跟不是外泄式的有什么区别呢

如图:前者是在中位封闭的情况下不带外泄液控单向阀的使用;后者是中位相通系统外泄油单向阀的使用。只有完全吃透原理,才能敲定区别在哪!
SVSL型液控单向阀都是座式阀,可以由液压开启而允许反向流动。此种阀用来隔离局部压力回路,即作为在管子破裂时防止负载降落的保护,也可防止负载下爬。

此种液控单向主要包括阀体1,主阀2,先导阀3,压缩弹簧4和控制活塞5
SV型(无泄油口)

A口至B口始终可以流动。反方向上则导阀3和主阀2被弹簧4和系统压力保持在阀座上。若X口供给压力油,则控制活塞5被推向右。这首先打开导阀3,然后打开主阀2。于是油液先通过导阀,然后通过主阀。为了保证用控制活塞5能可靠地操纵阀,需要一定的最低控制压力。
SL型(带泄油口)

在原理上,此阀与SV型有相同的功能。不同之处在于增加了泄油口Y,这就可以使控制活塞5的环形面积与A口隔离。A口来的油压力只作用在控制活塞5的面积A4上,从而有效地降低此条件下所需的控制压力。

——液控单向阀(座式阀)
——连接尺寸按DIN24340
——底板安装
——按需要有带泄油口和不带泄油口两种
——按需要有先导阀和无先导阀
——用先导阀缓冲释压

——可选三种开启压力

网友(2009-04-16):
是外控外排式液控单向阀,X口是控制油路进油口,因为X口油推里面的小活塞,由小活塞前的导杆推前面的单向阀芯,所以在活塞和单向阀芯之间会存在涨油现象,而Y口就是负责把这里的存油给泄掉。
这种液控单向阀的好处是油液反向流动时,出口的压力不会作用到控制活塞的X口对侧,从而不会影响到阀的开和关,准确的说是影响很小

网友:
支持5#楼的先生

网友:
一个控制油,一个泄露油

网友:
你是不是做液压的啊?

网友:
改天我单位有个原理图我看不懂,也发上来让大家帮我看看!

网友:
3楼的最正确.加10分!

网友(2009-10-15):
sl型液控‘单向阀,该阀用与阀开起起后a口有压力的地方

网友:
外空外泄的阀   我们公司常用的

网友:
液控单向阀,外控外泄。

网友:
这是外控外泄的液控单向阀。一个是控制油口X,一个是控制油的泄油口Y。

网友:
是外控外排型

网友(2014-12-28):
外泄式液控单向阀(SL型),X是控制油口,Y是外泄油口。

网友:
X是控制油口,Y口是卸油口回油箱的。

网友:
上面说的对,同意啊

网友:
有一个是泄油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