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承与轴承套圈配合的选择为什么与负荷方向有关?

楼主(2009-02-27):
轴承套圈相对于负荷的状况:GB/T275-1993 摘取

    相对于负荷方向旋转或摆动的套圈,应选择过盈配合或过渡配合。相对于负荷方向
固定的套圈应选择间隙配合。

    当以不可分离型轴承作游动支承时,则应以相对于负荷方向为固定的套圈作为游动
套圈,选择间隙配合或过渡配合。

    问题:1、不明白轴承套圈是否就是轴承座?
               2、上述两句话也不明白,望指教。
     谢谢各位了。

网友:
1、轴承套圈是指轴承的内圈或外圈。

2、首先理解:
相对于负荷方向旋转或摆动的套圈。相对于负荷方向固定的套圈是什么意思。
简单的说如果力在转,轴承的某个套圈也同步转,或者力和套圈都不转。那就是负荷方向对于这个套圈固定,
简单的说如果力在转,轴承的某个套圈没有同步转,也可能是力转,套圈不转,或者套圈转,力不转。那就是负荷方向对于这个套圈旋转或摆动,
如果内圈对于负荷方向固定。这时内圈和轴选择间隙配合。
如果内圈对于负荷方向旋转或摆动。这时内圈和轴选择过盈配合。
外圈也是这个概念,只是外圈是和轴承座的配合。

当以不可分离型轴承作游动支承时,则应以相对于负荷方向为固定的套圈作为游动套圈,选择间隙配合或过渡配合。

相对于负荷方向为固定的套圈概念和上面一样,就是对于负荷方向为固定的内圈或外圈和对应轴或轴承座要间隙配合,因为需要内圈在轴上,或者外圈在座体上轴向游动。

网友:
不配图讲,受众很难理解的,呵呵

一两酒大侠的确是很热心,代表广大社友表示感谢一直以来的无私奉献。

网友:
找到几个图片,大家凑合着看,然后再讨论。

不会在文章中直接发,只好用附件发了。

网友:
解释的相当到位,收了。。。。

网友:
提示:图片如果在这里看不清或者吃力,可以另存到电脑里放大看

网友(2016-08-29):
两位大神回答的极是,在DIN5425-1984里面也有这样的描述,也是看不懂。现在看了两人位大神的回复,稍微有点懂了!还得琢磨琢磨,谢谢!!!

网友:
大侠问一下,你这个图文并茂的资料是哪本书?名字能透露一下么?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