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万火急,液压油进水。

楼主(2009-02-27):
各位网友:我们的一个液压站由于水交换器渗漏,水进入到液压油里,液压油为46#抗磨液压油。我们把液压站所有的液压油全部换掉,并把部分的油管的液压油也放掉。重新更换新的液压油,使用后正常,但是工作了一个周左右后发现,液压站的液压油发白,像豆浆似的,但是工作还是正常。请问各位有过次经历吗?更换液压油已经花了5-6万,难道还要在花5-6万,就是再换一次油,液压站里的油也还是会有水的。该怎么办呢? 请指教,不胜感激。

网友:
很简单,,先把油箱进水的问题解决了,,最直接的方法,,换个冷却器(下线的冷却器能修就修,,修不了就仍,,你的油箱比较小,,冷却器也不值钱)。。看样子你用的应该是普通的传动系统,,有点水问题也不大,,有较长的停车时间的话(8小时左右),,把油温加热到50度左右,,静置分水,,然后把油箱底部的水和含水较多的乳化物放掉。。这样应该差不多了,,没必要非的换油。。这时候有条件的话,,把油化验一下,,看看含水量还有多少。。新油就是进水了,,抗乳化添加剂也不会这么快失效,,多静置几次,,慢慢的水就能分出来。。
    让你们的点检员勤快点,,干液压的要是连油都看不住,,太冤了,,每天多观察几次液位,,只要液位有变化,,不管是上升还是下降,,都要找出原因,,就不至于让油进这么多水,,乳化到不能用。

网友A:
液压油会变成乳白色就是被乳化了,此时油的润滑性,抗腐蚀性等都要大打折扣了。
估计对泵之类的损坏性是很大了;
除了换油,还真的不知道有没有彻底的办法可以解决!搂主不是换过一次了吗?
可能不彻底,系统中还有水存在,换新油前要好好清洗过系统的!
没有太好的办法,尽量打开多的管路、液压缸、阀台将其中的残余水放干净,油箱按正常方式换油,正常工作时,尽量提高油温。
期待高手有好的办法!

网友(点评):
方法很好

网友:
再提醒楼主几点,,
    冷却器备件最好用新的,,如果备件搁置时间过长,,比如一年以上,,上线使用之前,,做个打压试验,,保证不漏了,,再使用。。
    平时,,冷却器基本上是免维护的,,但它也有使用寿命,,使用好几年了,,建议你更换新件。。对下线的冷却器进行清洗,,主要是清除水垢,,当然还的进行打压试验,,自己做不了的话,,清洗可以找专业清洗队伍,,打压可以找原生产厂家。。
    冷却水水质要好,,最起码得用净环水,,要不然腐蚀太大,,硬度别太高,,否则容易结垢。。
    油箱换油的时候,,管路里的油尽量放掉,,执行元件里的油更要放掉。。一般情况下,,换油的时候,,都没有条件对管路进行冲洗,,当领导的都舍不得花这个钱,,毕竟他们不是玩液压的,,不知道油质对系统有多重要,,也不知道残余油液对新油有多大的危害,,呵呵,,原谅他们吧。。

网友:
油箱进水,对系统危害太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液压油会变成乳白色就是被乳化了,此时油的润滑性,抗腐蚀性等都要大打折扣了。
估计对泵之类的损坏性是很大了;
除了换油,还真的不知道有没有彻底的办法可以解决!搂主不是换过一次了吗?
可能不彻底,系统中还 ...

以前做过土地方法油样含水比的试验,就是加热称重!计算油中水的含量。感觉这个方法应该可行,楼主将油箱加热到50°-80°安2#楼师傅说的方法做应该可行。

网友:
如果设备很重要的话,最好换油

网友:
强,学到东西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每12小时从排污阀放5升油{放的油量应根据实际情况},油位下降后补新油,这样经过一个月左右情况会很大好转,当然有脱水机应及时使用,堵住漏水处也是必须的,这是我长期实践经验总结。

楼主:
谢谢各位大力支持和宝贵经验总结。

网友(点评):
时间长了对你的执行元件影响也会很大啊 这是个比较严重的问题 你们的油箱上加个油水分离器

网友(2011-01-28):
可以找我们,我们有一款滤油设备,可以进行破乳,脱水,高精度除杂,纯物理过滤,无需加热,不影响油的品质,设备很便宜,可以去我们网站看看,里面有净化视频,参考下,网址是 www.jyw120.com

网友:
加热把水蒸发出来只是让你暂时不用换油免得心疼,其实还有大量的水分在里面。长远来看,还是及时换掉的好,现在省钱,以后液压泵或其它件因为油质的问题损坏以后,花的钱更多。液压油已经完全乳化了,没法再用了。下确保冷却器不会再漏,然后彻底清理干净系统中的油。最好用少量的油在系统内打一下循环,这样比较彻底。

网友:
换油!
最彻底!··················

网友:
楼主可以用滤油机反复滤,效果不错

网友:
正理应该解决液压系统的密闭性。临时的话也看过德国磨床对于导轨润滑油采用收集后由于水重油轻的原理自动分离后定期排水。

网友:
最好是再化验一下,毕竟好几万块元啊。
最简单的用个透明空瓶子装一些油样,等30分钟左右观察是否有水分。像你所说如果的,水分会很明显。

网友:
液压系统进水对整个系统的危害不用多讲,应先从漏水着手解决,换油是必要的。

网友:
二楼的方法不错,值得借鉴。

网友:
顶,好贴,大侠们分析的很透彻!

网友:
有时候油箱进水不能够光看到直接的几个点的;比方油缸需要水冷,还有的是设备需要淋水,油缸在范围之内也淋上了水,还有的是环境温度!等

网友(2011-02-28):
市面上有一种油水分离过滤器,可以试试

网友:
又学到新知识了,实践出真知

网友:
楼主说的事情我们公司就发生过两次,总的讲来,第一步出现这种情况应将油缸回程到上位,清洁油箱,估计是油缸里的水未排出,第二:你说的情况用的应是列管式冷却器,建议用板式的冷却器,可靠性冷却效果都会好些,三:油质好坏是可以化验的.四:市场上现油水分离设备有很多,如果贵司有很多液压设备不妨买一台,重点是与水分离.

网友:
先解救漏水问题。。。然后就买一台液压油过虑器  QQ 1002105370

网友(2011-04-02):
同意二楼的解决办法,我曾经遇到过液压系统进水乳化,在天气热的时候,又把水蒸发掉了,油又回复正常

网友:
液压油要定期做油品检测,如果已经乳化就应该换油了。油里进水会使液压油的粘度变大,液压油应该定期过滤,滤芯除了可以过滤杂质还有吸附水分的功能

网友:
只有全部换新的了,。。。

网友:
分析的很好,学习了,有机会用用看,

网友:
对于液压油进水,有很多办法,但是自己都是加热的办法,不过现在市场上有不用加热的设备,一次过滤就能破乳脱水.

网友:
在上月,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板式换热器密封损坏导致水进入油箱。当时是换了新的换热器,将油箱中的油用油水分离器分离。化验结果是含水量3%,破乳化时间超标,但是不影响生产。油液恢复需要时间,多分离几次就好了。

网友:
全部换了,,,,,,,,,,,,,,,,,,

网友(2011-05-09):
如果以上办法都无效!我教你一个办法用电加热设备加热至油里面的水分蒸发掉即可!

网友:
不是很好弄,。看看密度差的多吗,多的话能直接分离。

网友:
提醒一点,取油样化验时,要注意不能直接取邮箱里的油,应该去P或T管道里的油@

网友:
可能你系统清理的不是很彻底,但油乳化了最好不要用,油泵及阀件也最好清洗一下

网友(2012-03-06):
建议你们装个油品含水率在线监测仪,一天24小时实时监测系统进水情况。一旦油中含水量超过我们的设定值是,立即报警。而且如果选择恰当的安装位置,还能有助于我们分析进水位置。也可以用个便携式的,时不时的放点油出来测下。如有需要可联系0571-56570915

网友:
最好是吧水冷改为风冷,这样就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了。改也简单。

网友:
整个滤油机 试一下……

网友:
接个个油水分离器吧,看看效果如何?

网友:
哈哈,进来又有收获了,受教了

网友:
整个系统都要处理!!!

网友:
肯定还有什么地方进水,新换的油,加热沉淀油水分离吧,肯定有一部分不能用了

网友:
好几万  要省钱的话,油水分离器,和加热都可以试下,再化验下  。实在没办了  换

网友:
我们现在刚好遇到相同的情况,貌似好像也是换热器的原因,不过工作温度挺高,液位计里就看不到那么明显的白色了,停下来会

网友:
小弟已拜读!!!无限感激,我厂的液压设备也遇过此类问题,一般都是加热,蒸发

网友:
加个旁路过滤器也可以过滤掉水分的

网友:
油温过高也会影响油的寿命。检查一下热交换机。

网友:
在换油之前一定要找到漏水的地方进行处理,不能盲目换油,既然用的是46#液压油,这是闭式回路,就算管子里有点余水也不至于一个星期就乳化了。所有漏油的地方还是存在,在没找到漏油点请不要换油和生产。这样只会越来越严重。

网友:
很简单,,先把油箱进水的问题解决了,,最直接的方法,,换个冷却器(下线的冷却器能修就修,,修不了就仍,冷却器也不值钱),看样子你用的应该是普通的传动系统,,有点水问题也不大,然后把油换了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