宇成线切割机改造,寻求合作

楼主(2009-02-27):
我公司使用的宇成线切割机,其中一台应该是DK7732机。该机的绘图程序是开机就启动的那种(可能是基于dos系统),不是CAXA。原先画完后可以保存,现在一保存就出错。请大家帮忙解决!如能升级成CAXA也可出方案,请留联系方法。ymbflm@sohu.com(辽宁盘锦)
本帖本人关注一周。

楼主:
原先软件是YHV6.3线切割编程系统,一保存就出错是什么问题?

网友:
你想用caxa还是用yh?  重装系统,重装线切割软件,硬件好像不需要设置的,都是打印口控制的

楼主:
感谢回复,原先软件是YHV6.3在dos下启动,如果是打印口控制就改XP下用caxa。

网友:
你的电脑能装xp吗?
因为很多线切割都是很老的pc,跑不到xp,
能装xp最好

楼主:
准备换电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