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公司980TD系统的参数被人改动---求助

楼主(2009-02-27):
我公司980TD系统的参数被人改动,在录入状态下输入S1000,实际转速只有300,而转速比也是100%。

改什么参数能改好?

请教,谢谢!

网友:
好象在M41里改,具体忘记了

网友:
我记得我们这里的980TD系统的,采用变频主轴电机的,M41是在主轴高速时用.M43是在主轴低速时用.但是要在录入状态下输入并运行.楼主可试试,

楼主:
改参数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