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三件配的数控车零件图纸---讨论

楼主(2009-02-27):
这是一个三件配的数控车零件,恳请各位大侠发表高论,(主要是工艺安排)

楼主:
我觉得这个件很有意思的,

大家请发言啊

网友:
数车技师考试的题目吧?看上去很像。我只知道椭圆是最后加工的,要把三个东西旋在一起加工的。

网友(点评):
这三件能一起配车吗??件一和件三不是螺纹配合好吧。件一无论如何只能单车,件二件三外圆可以配车,最后应该 夹T形螺纹处加工件三杯底。

网友:
求数控仿真注册码!

各位朋友,我下载了一个
斯沃数控仿真系统软件 V6.20 下载
序列号:5212534152126719
求注册码!
谢谢!
请高手帮我解码啊!
谢谢!

网友:
那个椭圆和圆弧相切的地方怎么计算呢。

网友:
呵呵,好像挺好玩的,像酒杯

网友:
先车图一成型〈考虑到与图三孔的公差?
再车图二,车有螺纹端先,圆弧留量
再车图三,先车螺纹端,圆弧留量,
把图二拧到图三上,车锥孔,外椭园成型
解下图二,
车一内螺纹孔配合图三螺纹,将图三拧上去,车端面
解下,装配,基本上可以像个酒杯放了一个蛋啦

网友(2009-11-12):
挺好玩的啊

网友:
怎么都不用考虑毛坯和装夹方式的了吗?

网友:
这种工件不知道加工过多少了,是不是一根料,要是一根料就更方便了,装夹上可以减少很多麻烦,其中各个点,可以用电脑或者计算器通过数学知识计算,先内后外,基准先行,细心胆大就行了相信自己的刀具,相信自己的编程,工艺一旦制定中间不要修改

网友:
多谢了。很好的图形

网友(2012-02-26):
这个图确实牛,干过,有难度,件很小,外圆很毛躁.......请教大家外圆怎么车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