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弦曲线轮廓的精加工宏程序

楼主(2009-02-27):
用FANUC系统编制的宏程序(精加工)
O0001;
S800M3T0101;
G0X100.Z100.;
G42G0X80.Z2.;
G1Z0F0.2;
#1=0;
N100#2=#1/10.;
#3=6.*COS[#1]+34.;
G1X[2.*#3]Z#2;
#1=#1-1.;
IF[#1GE-123.56]GOTO100;
G2X68.9Z-20.643R5.;
G1X80.;
Z-30.;
G0G40X100.;
Z100.;
M5;
M30;

网友:
不错
这个我也做过
不过换做华中编程格式就有问题
请问告诉T范围 应该如何编
或T在这里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