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中心铣刀转速和进给量如何选...

楼主(2009-02-28):
         各位大虾您们好!小弟是刚接触加工中心铣床的学徒,我在加工过程时不知道铣刀一次下多深需要打多高的转速量和多快的进给速(我们用的白钢粗皮刀和合金刀)?还请各位大虾帮小弟寻找有关这方面的资料或提点建议,在这先谢过各位大虾!

   下面是小弟自己搜集的一些转速和进给速:
比如:
          在做铝件时,用直径12的粗皮刀来开粗一次下12mm以上转速可打在S3600左右进给量F1200左右(不是吃整刀)          用12的合金刀来光刀,一次也是下12mm以上转速可打在S4200左右,进给量可打在F1500左右;          用1mm的铣铝合金刀来清角一次下0.4MM转速可打在S5000,进给是F100~200。
           在铣不锈钢(SUS)和45*    用12mm 粗刀开粗一次下6mm以上转速可打在S500~650,进给量可打在F100左右,光刀转速是S2000左右,进给是F800左右;

网友:
高速钢的铣刀我还真是没用过,呵呵.
硬质合金的立铣刀,加工铝合金(低硅铝)时,线速度一般200-600米,每齿进给根据刀具直径和刀具长度及加工余量来定,一般直径为10的铣刀每齿进给0.1左右,20毫米的铣刀0.16左右.根据实际情况再进行调整.

楼主:
谢谢您师傅,那有没有什么计算方法?

网友:
你开的加工中心可以参考一下直径16 的铣刀(合金)的铣铝件的话S10000  F4000
钢件  S200 F350 --500随直径的改变适当改变,参考Vc=3.14dn/1000

楼主(2009-07-05):
哦,这样啊,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