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子硫化具体是个什么过程与原理?

楼主(2009-02-28):
材料弹簧钢,要进行离子硫化处理。离子硫化具体是个什么过程与原理?

请教,谢谢!

网友:
下班了,明早回复!

网友:
渗硫(又称硫化)----钢或铸铁工件表面渗入硫的化学热处理工艺。
        渗硫的层深常为数微米至数十微米。渗层组织是Fe2S、FeS或其混合物。渗硫层有好的减摩炸(使摩擦系数减小2-4倍),抗粘着磨损(咬死)尤其有效,但却使被渗工件表面的硬度降低。渗硫主要适用于轻负荷、低速运动的工件,如滑动轴承、低速变速箱齿轮、冲压模、钻岩机活塞、汽缸套筒等。

渗硫方式---粉末、热浴、液体浸渍、盐浴电解(不锈钢及表面淬火钢)、真空蒸发。

离子渗硫(真空)---适用于铸件。
气相渗硫---适用于高速钢制刀具。
                  高速钢预先热处理---淬火+回火,之后进行表面活化处理
硫氮共渗---提高刀具的使用寿命。适用于高速钢、热作模具。
离子氧氮硫三元共渗(优于离子渗硫)---适用于高速钢刀具表面强化。
硫氮碳三元共渗(类似于硫氮共渗)---使低碳钢工件得到强化。
离子硫氮碳共渗---适用于钢、铸铁、模具。提高使用寿命。
低温电解硫钼复合渗硫---适用于高速钢刀具。

以上内容摘至(金属热处理工艺方法500种),机械工业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