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生产的产品经常会遇到裂纹的问题---请教

楼主(2009-02-28):
我们生产的产品经常会遇到裂纹的问题,生产的高铬铸铁件,淬火后中心孔部位会产生裂纹。请问这是冷裂还是热裂,如何解决。是何种原因造成的这种裂纹啊。小弟是菜鸟,请各位大侠帮帮忙啊我们生产的产品经常会遇到裂纹的问题

网友:
请把牌号传上来

楼主:
产品为材质为KMTBCr15NiMO

网友:
对不起没查到相关资料
建议你粗加工后淬火前,增加预先热处理

楼主:
我们做的是双金属复合的,工作面为高铬铸铁,非工作面为ZG25,我考虑会不会是因为两种材质的收缩不同步,产生的应力不同啊

楼主:
KmTBCr15Mo2-DT工作面材质

网友:
Cr15NiMO铸件的铸后热处理是正火+回火

测试下正火+回火后的硬度、淬火后的硬度,
相差不多的话,建议取消淬火工序

楼主:
要求HRC58-60,正火恐怕达不到啊

楼主:
而且有很多块产品不是淬火后直接产生裂纹,而是回火后,产品打磨好后好几天才产生裂纹,一直到现在也没弄懂是什么原因

网友:
淬火后立即回火

楼主:
都是当天温度降下来后立即回火的,会不会和产品的壁厚不均匀有关呢,裂纹产生部位厚度为70,旁边为130,为圆弧过度。而且70厚部位有螺栓孔

网友:
学习一下,不懂

楼主:
感谢大家献计献策啊,非常感谢,如果有什么疑难问题还请大家多帮忙

网友:
回复 网友A:

此材料为高铬钼抗磨白口铸铁,铸后热处理为正火+回火
热后硬度在hrc55-58,依降温速度而论,一般降温速度在40--60度/h,硬度肯定能上去,完全不用淬火,如果降温速度<15度/h,热后硬度在40hrc左右徘徊.此材料导热性能差,需分段升温,降温时也要分两段降温,分别为820度和720度左右(降温分段),如果界面象楼主所说的那样为圆弧过度,厚度差异太大,截面突变处在升温和降温过程中都会有应力集中,因此更需注意升温和降温的速度控制.
应当注意的是 对于有些材料即便是空冷也相当于淬火,因为合金元素的作用强烈推迟珠光体和贝氏体相变,以及诸如碳化物等强化相的析出和弥散.

楼主:
其实这本身就是学习的过程,只有不断的学习 才能不断的提高啊,学到老活到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