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G 轴承安装---请教

楼主(2009-02-28):
现有FAGB7005C.p4s.ul 角接触轴承 一个需要安装外圈厚的一面上标有一个“2" 字和一个三角的标记,请问如何安装,该轴承是装在一个竖直轴上,落在一个台阶上,轴承上面用螺母锁紧,电机与此轴直连带动轴转动,并有活塞推动此轴向下运动施加一个力用于旋铆零件,请问标记是何意思,该如何安装?是将外圈厚的朝向锁紧一侧,还是反过来?谢谢!

网友:
先给你解释一下这个轴承代号所代表的意义。

B7005  是表示标准钢球的角接触主轴轴承,70中载系列,05表示内径是25mm,C表示接触角是15度,P4S FAG标准,精度参照DIN620,高过P4等级精度。

三角的标记你确定是标在外圈上?  一般内圈标记三角形是表示此处是内圈最大壁厚处。此标记处最好与轴的最小跳动处配合,不过往往超精密应用时才会用到,平常你就随便装吧。还有标有”2“应该是负值吧,表示外圈偏差值,个人认为对于维修安装也无多大意义。

另这类轴承一般是两个配合着用,你确定原设备只是用一个轴承吗?或者说你确定只承受一个方向的力吗?如果是的话,那你将外圈厚的一面装在锁紧的反侧,也就是与所受力的相反方向。

个人语言表达,不知道讲明白没。请高手们继续补充。

网友:
楼上是个行家!
电机用P4S?没有必要,浪费钱。
这类轴承必须是两个配合着用,或者和其它有轴向承载功能的轴承配对使用。
如果螺母锁紧是接触在内圈上,外圈厚的一面要装在锁紧的反侧,锁紧力要注意,过大或过小都会造成轴承提前失效。

网友:
大侠过奖了,行家不敢当啊,只能说了解一点点。

也许他们电机用于高转速吧,呵呵。

锁紧力的确要注意,我查一查,轻预紧应该是不超过29N。

楼主:
十分感谢2楼的高手的确三角形标记在内圈上,还有一个-2的标记,这个设备是一台旋铆机,德国人的,最近铆不动了,拆开来维护,发现这个轴承保持架损坏了,锁紧螺母也滑牙了,还有的铆头保持轴承的油脂也干了。这帮用的 家伙简直是一点也不知道爱惜。

楼主:
我也检查了,的确只有一个这种轴承

网友:
嗯,那你就近找FAG的授权代理商买一套FAG B7005C.p4s.ul,按我们上面讨论的装上就OK了。注意润滑脂不要加太多,如果是高转速,填充满空间10-20%就可以了,普通转速填充不超过空间的30%。还有就是一两酒大侠提到的锁紧力不要过大。

祝你的设备早日恢复运转。

网友:
忘了提了,你说到锁紧螺母滑牙,这个一定要更换或者修补螺纹。新装上的轴承如果不能很好的固定,保持架很容易损坏。

楼主:
谢谢各位的解答和帮助,锁紧螺母已经测绘出去外加工了

网友:
P4S FAG标准:

我开始以为是楼上写错了,后来查了一下,果然FAG是有P4S的表示,可是凭什么说P4S就比P4高呢?
有什么数据可以说明?

样本上的FAG主轴轴承的精度可都标的是P4S啊?

"P4" Precision Level 4

"S" Single( Bearing Arrangement)

"U"  Universal

"L" Light Preload

网友:
电机上也有用P2的,天知道他们都加工生产啥玩意

楼主:
楼上的,不是用在电机上的,而是电机直连一根轴上用的,设备是一台旋铆机,工作原理是采用摆碾的方式使金属产生变形,从而使零部件连接起来

楼主:
就是装在这个轴上的请看

楼主:
请看机器全貌吧

网友:
关于提到P4S ,FAG超精密中文样本里有介绍,代号有时不能单独拆开来理解。我所能讲的就这些,我不是FAG的工程师,无法代表FAG回复你。

网友:
我们公司接触的主轴轴承很多,但是P4S还是和P4一样,我只知道P2比P4精度高

没听说P4S是比P4高一级精度的,有哪位高手解释一下,谢谢了

我的问题没有针对37596647大侠,多有冒犯得罪了

网友:
还有电机上有主轴轴承,这种说法我知道可能不专业,我也没现场见过,但是有客户需要

我只关心轴承型号,呵呵

是不是电机的转速过高,鉴于噪音和振动以及对于加工精度的要求,才会采用主轴轴承

请教了!

网友:
另外,我可能跑题了,还是回到"会说话的小牛"的问题,呵呵,我主轴轴承只看到了一个,另最下面的是深沟球轴承还是平面推力球轴承啊?

非科班出身.有错误,请指明,谢谢!

楼主:
楼上的是平面推力球轴承51208

楼主:
再往下装在旋铆头处是这样的轴承

网友(2009-04-10):
FAGB7005C.T.p4s.ul 是为主轴轴承.安装尺寸D1:28.5mm,D2:43mm,rg:0.6mm,
rg1:0.3mm.FAG p4s等级相当于P2级.是高精度轴承.
我们是德国Schaeffler集团FAG,INA轴承特约经销商.有需要可与我联系.025-51861301 杨先生

网友:
2楼高手讲得不错,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