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

楼主(2009-02-28):
我这边有3mm的不锈钢板,需要在板面上加工φ1mm正方形排布孔,请教各位怎么加工比较经济,速度快!

网友:
冲床最快,最便宜, 如果达不到精密要求, 那就用激光切割了

网友:
如果是在3mm的不锈钢板上加工直径1mm的孔估计冲床加工应该不会很好吧,冲头应该受不了,如果楼主这样做了,希望把实验结果发上来一同分享。

网友:
钻孔,或是用穿孔机穿孔

网友:
用数控冼吧!

网友A:
没有位置度要求的话,钳工划线用钻床;有要求用铣床;再高用数控铣。想快的话5~10张板一起打孔,让钳工试一下太厚费钻头。

网友(点评):
为了提携年轻人,回馈社会,我自从2024年5月份起,每天在这个社区论坛中发一个有关机械设计的帖子。 您在左上角搜索框中输入以下这些栏目,就可以与我相互交流、共同学习进步: 机械制图; 机械工艺与材料; 机械

网友B:
激光切割应该是个不错的选择

网友:
小孔激光穿孔的话,动辄都是五毛钱以上一个孔,想楼主破产的话就尽管推荐吧

引用 网友B:
激光切割应该是个不错的选择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位置度要求的话,钳工划线用钻床;有要求用铣床;再高用数控铣。想快的话5~10张板一起打孔,让钳工试一下太厚费钻头。

比较同意这个做法..冲不现实..其余的线切割,激光割好象太费成本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没有位置度要求的话,钳工划线用钻床;有要求用铣床;再高用数控铣。想快的话5~10张板一起打孔,让钳工试一下太厚费钻头。

比较赞成这个套路.

网友:
6楼值得考虑

网友:
孔比较小,又是不锈钢,钻床上容易断钻头,建议铣床上打,尺寸一般能保证。

网友:
量大的话  用数控冲床吧

楼主:
谢谢大家

样板是台转打出来的,很费劲!请教如果量大,该用什么方法。

楼主:
没有尝试过激光打孔,不知哪位赐教

没有尝试过激光打孔,不知哪位赐教

网友:
钻床也不行啊,这1MM的钻头各位说说要开到多少转才能有效钻孔?最好还是雕刻机,转速够高(一般都有24000转),精度够高。我买回来有两台500的雕刻机回来就是专门加工这些超级多同一孔径的工件,爽得很

引用 网友C:

比较赞成这个套路.

网友B:
激光不错,需要了解那方面的信息,咱们可以交流交流,我用激光加工过类似筛板,岂是还可以考虑水切割

网友:
一件几件没要求的孔肯定是激光切割,稍微上点批量都要破产的加工工艺,激光大概穿孔大概最低都几毛一个孔(孔多才能这个价格)

引用 网友B:
激光不错,需要了解那方面的信息,咱们可以交流交流,我用激光加工过类似筛板,岂是还可以考虑水切割

楼主:
各位大侠,一块板上有5000个孔请问报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