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承安装小问题---请教

楼主(2009-02-28):
轴承7311 AC , 忘记什么牌子了,  2盘  ,俗称所谓的双联安装   。装的时候是宽面对宽面还是窄面对窄面安装?  2盘轴承之间需要垫什么东西吗 ?

网友:
如果你是维修,那找出设备的图纸,或者咨询设备厂家。

如果你是设计用,需要你提供详细的参数。比如:
一、你是什么设备什么部位?最好给出设备结构图。
二、轴承转速范围、承受力的方向与大小?
三、要求装好的轴承端面跳动、径向跳动分别是多少?

还有没有要提供的?高手补充一下吧。

我目前想到这些,把上面的问题解决了,你再提交上来,我想就能解决你的问题了。

楼主:
先感谢2楼了 我现在只能知道是泵轴上用的  我只能去设备台帐上查出型号了 别的资料就不好照了

网友A:
如果你实在没办法查明,你可以尝试面对面(外圈较薄的端面靠一起)安装。注意安装时,与轴承接触的端盖与轴承外圈留少许间隙,一般2-4丝就可以了。至于内圈要不要加隔圈,就要看你原机械有没有加这个隔圈了,如果有的话,你就加上,不然你端盖不能固定轴承。一般的泵类设计多是采用面对面,包括原背对背的方式。

如果原来设备是有外圈隔圈,那就是背对背的安装方式(外圈较厚的端面靠一起)。

个人看法,仅供参考。

网友:
一般来说,泵类的角接触轴承都是生产厂配对过的,游隙已经调好的,只需直接安装即可。注意看轴承上的标记。

网友:
7311AC代表轴承属于AC型的角接触球轴承,不同的厂家有不同的α,如:30°、29°等。对于面对面还是背对背没有要求,如果有要求应该还有后缀,如:7311AC/DF表示该轴承是面对面成对双连角接触球轴承,7311AC/DB表示背对背成对双连角接触球轴承。所以你首先要确定轴承的厂家,其次要看你们的设备的装配图要求决定是面对面还是背对背安装。

网友:
一般是背对背安装。

网友(2016-12-02):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实在没办法查明,你可以尝试面对面(外圈较薄的端面靠一起)安装。注意安装时,与轴承接触的端盖与轴 ...

2-4丝太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