类似印刷的机械,请高手设计,有报酬

楼主(2009-03-01):
画了个示意画,不是很清楚,大家先看着,有什么问题再说。

楼主:
步骤就是把纸张放在一个平面上固定好一边,然后在压板上放上一块一块的贴纸,用滚棍滚过纸张使纸上有胶水,再压下压板,把压板上的贴纸压在纸张上,那后把纸翻到一边(只需要印一面,所以纸是要是翻到一边,而不是翻到背面),再印另外一张。
现在我们都是用手工化,希望能设计为自动化。放贴纸、怎么出胶水我们手工做已经解决问题了,而且一次加贴纸和胶水可以使用很多次,所以只要请高手设计一滚一压一翻这三个步骤设计成自动化的,希望设计出来的机器能简单耐用,无需精准,只需能完成工作。
有初步设计想法的朋友可打电话13960006489,福建省漳浦县小柯。本人也是刚刚学创业,设计费用希望能便宜一点。谢谢各位高手了。

网友:
你好,你说的东西不是很难,我可以帮你设计,但需要你提供更详细的要求,及你的希望.

网友:
你说的应该是裱纸机,手动或半自动的那种,有很多供应商了,建议搜索一下看看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