斜齿轮-蜗轮减速机与斜齿轮-伞齿轮减速机的比较,请教

楼主(2009-03-01):
本人只是浅薄,急切想了解"斜齿轮-蜗轮减速机与斜齿轮-伞齿轮减速机"的对比。它们各自的优点及缺点,
包括,使用效果、寿命、成本、加工的难易程度等等方面。
请有关专业人士不吝赐教,本人十分感谢!

网友(2010-12-27):
回复 网友A:

请问,你了解到两者的区别了吗,可否告知下,俺也搞不明白两者的却别,特来请教!!!

网友:
我也不明白。请赐教!!!

网友:
虽然都转90度,从设计角度看,我认为有如下区别:
蜗轮蜗杆传动比大,相对来说体积就小,但转速低。
锥齿轮式,传动比小,相对来说体积大,但转速高低都适合,寿命长,普通锥齿手册上给的参数是6000rpm

现在工业强了,普通减速器加工都很方便。

哪位大侠能说下加工难度及成本么?

网友:
最重要的是,蜗轮的效率低,寿命不及硬齿面齿轮;如果传动比满足,建议采用齿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