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机床上用的CF转接卡哪里有的?

楼主(2009-03-01):
机床显示屏幕边上的存储卡插槽以前是用的12K的F-ROM卡,可现在卡坏了,外头这样的卡也淘汰了,看不到卖了。鬼子那里看到一个是CF卡的转接卡,可以插那个插槽的。外面也看过了,都说没有或者要找厂家买,大家看下,这个哪里有的?价格大约是多少?

网友:
你说的 是PCMCIA卡槽吧,这东西很好买,电脑城都有。
到是小容量的的CF卡不好买

网友:
分离的是不好买了.但是一体的CF卡多的是,全国各地都有卖的.大概100元左右(512M以上).

网友:
很好买 价钱吗 要看内存多大

网友:
2楼说的对
淘宝上好像也有卖的

网友:
现在1G以下的都不好买。要么你就买128M以下的。要么就买1G及以上的。老卡兼容性好。老一点的系统也能用,现在大容量卡只能用在新系统上了。老一点的系统不能用的

网友(2009-05-31):
买卡时让商家给你找,转接卡30元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