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lypso软件里的zeiss cmm calypso 宏怎么用?

楼主(2009-03-01):
有谁知道calypso软件里的macro程序吗 知道怎么用吗

网友:
Macro这个东西在Calypso里并不是很突出的功能,尤其当你没有PCM选项时,功能相当少,并不能起到提高编程效率或测量效率的作用,并不是很推荐使用。
软件带的手册里有一些介绍,如果你英文阅读没有问题可以参考,毕竟各版本有些差别。

网友:
顶希望高手多指教

楼主:
我看过老外的程序 每个都用到Macro(应该是程序结束后回家的坐标) 没高手指导还是不会用

网友:
那个不是macro,是pcm指令吧

楼主:
元素 和 特性窗口同时有这个macro  打开后里面有它的一个保存路径 窗口里面还有更新macro等 我想应该是macro吧  能解释一下pcm指令吗  我们的cmm还没开通这个功能

网友:
右键点击某一个特性,选择parametre(需PCM option),可以对该特性运行前和运行后添加PCM支持的指令或功能。
PCM是parametre-code measurement的缩写,手册里有命令列表(没有PCM option的Calypso依然有这个选项的手册),和macro不在一个级别上,所以我对macro一直提不起兴趣来。

楼主:
PCM在操作上是否比较难 是不是要有比较好的英文水平啊 能说下它的优点吗

网友:
PCM针对有特殊要求的用户,是个性价比很低的option,因为想要使用这个功能需要付出大量的人力及维护成本。
这个东西主要用来针对产品种类繁多却相似的生产制造商,例如电极,轴承等,他的最终目的是用一个程序来解决所有产品的编程,例如你有一个新产品需要测量,你不需要编程,只需要输入新产品相应的参数即可。

楼主:
哦 原来是这样啊 谢谢啦  长知识了  以后有问题还要向你多多请教了

网友:
应用宏的地方挺多的。比如说相同的基础坐标系,相同的测量部分都可以打包成宏来copy。非常方便

网友(2009-04-04):
付出真心,才会得到真心;却也可能伤得彻底.保持距离,就能保护自己;却也注定永远寂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