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SK980TD报警422, Z轴驱动未就绪---求助

楼主(2009-03-01):
如题,先是显示的ESP输入开路,网上知道后是超程了,后来按超程接触,复位。然后手摇Z轴过来,摇的过程中Z轴就像卡住一样发出一下声音,然后又报警422说Z轴驱动未就绪。我实在不知道怎么弄了。

请知道的师傅帮帮新手吧。谢谢了!

楼主:
请知道的师傅帮帮忙吧,很急....啊

网友:
检查Z轴饲服电机的连接线插头,把电机上的两个插头拧下来,拆开看看里面信号线是否断线.

楼主:
多谢斑竹。。。问题已经解决,再次谢谢!

网友:
楼主还是说一下是怎么解决的,也让版主与我们大家共同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