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或气压撞锤的设计思路

楼主(2009-03-01):
大家好:
我厂有多台模锻锤设备,该类设备有多处楔铁连接。楔铁有立柱纵横向楔铁、夹持器楔铁、模具楔铁。我厂现在使用的打紧方式为天车吊撞锤小车前后行走带动撞锤冲击楔铁,直到打紧。这种打紧方式有很多弊端。我想设计一台专门打楔铁的机器,用液压或气压驱动,产生一个快速的打击力,冲击楔铁到打紧。但思路不太清晰,请各位前辈给点建议。
这种工况用气压还是液压?我厂气压是0.4MPa。
如果用液压我这个设计需要从那些地方开始?就是请前辈们给个设计思路。

网友:
我觉得你应该先说说你的参数,一点参数都没有,很难说明白,

说个类似的东西,你参考一下,

首先要有一个车,一般是履带式的,之后计算你要的打击力,知道打击力以后,才能决定用什么方式,有蒸汽式的,压缩空气式的,小行程大打击力的,可以用液压打击器,总之,这是个系统问题,要综合考虑,

楼主:
前辈,能指点一下这个设计都需要那些参数吗?

网友:
最主要你要知道打击力多大,你先算出这东西,才能解决后面的事情,打击力可以依据你现场的工况确定或实测都可以,知道打击力以后,可以定车的类型,避免打空和过大的‘后坐’行程,

楼主:
有谁知道这个装置的设计思路?

.打击装置的新结构双金属打击器
应用领域:机械制造,矿山,建筑
独特性:研制了系列双金属撞击器,可大幅提高撞击能的传递参数。
经济技术优势:与现有同类产品相比有效系数提高10-15%
保障锤头的可靠性、稳固性及耐久性。
选择打击装置结构部件的最优参数。
工艺概述:双金属打击器是某种按运转条件设定的旋转体,其中设有内膛,由比重材料填充,其比重优于锤头主要材料的比重。
——黑龙江省对俄工业技术合作中心

楼主:
回复 网友A:

撞锤的质量是:1674KG
撞击速度:3m/s
打击能量是:1/2mv2=7534KJ