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轴带轮的槽的度数怎么画?

楼主(2009-03-01):
直线长13.高12.5需要2线段之间的度数为38°。

楼主:
要画38°。要求已经说明。不知道怎么画。是5个还得阵列?是吗,帮助下

网友:
说的不明白

网友:
1# mojiayan 可以用旋转啊

网友:
用旋转画,然后阵列。

网友(2009-05-28):
画直线时,左下角第一框里有选项,选“角度线”,然后改写那个“角度”值就可以画了,切入第一点后还可再输入长度。

网友:
大家好,我现在下了一个CAXA2007试用版,可是为什么打不开,而是出现了没有加密锁.求助,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