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一自动送料架,如何计算电机功率?

楼主(2009-03-01):
本人设计一自动送料架,将重G的重物沿倾角25度的滑轨向上移动(滚动摩擦),动力机构通过齿轮齿条带动送料架。请帮计算该选用多大的电机。(移送速度0.5m/s,移送距离10m)。请高手不惜赐教,急盼!谢谢。

网友:
我来抛砖引玉:
匀速功率=G × 9.8 × COS(25)×(1+滑轨摩擦系数)/齿轮齿条效率× 速度0.5m/s,和距离无关。
考虑到加减速要求,则条件不足,不能确定。

网友:
我来补充:
P={GX9.8XCOS(25)X滑轨系数+GX9.8XSIN(25)}X速度X安全系数/齿轮齿条效率

网友:
同意楼上的

网友:
简单的计算

功率P=F v  力x 速度
力包括滚动阻力,坡度阻力,加速阻力,其他可忽略,然后乘个系数就可以了。

网友:
初学者

真是高手,第一次看到。

网友:
同意6楼的。

网友:
我(尚工)是初学者

长见识了,谢谢各位。

网友:
原来是这样,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