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数控车床Z向定位的问题

楼主(2009-03-01):
论坛里的各位老师,大家好.
        我从事数控车床工作多年,有一个问题总是困扰着我.那就是我们用的数控车床在加工由平面与止口等组成的典型的盘类零件时,在编程时我们设平面为Z方面的零点,在车止口时按说车到Z0处就会与平面一样平的,或者说再小一点儿,比如车到Z-0.03等(但在实践中,若车到Z0处,就是在平面上留下一个小的台阶,约0.1MM厚吧).但在实际操作中,要想止口与平面的接合处做到"清根"的话,至少要车到Z-0.08或更多一点儿才行.我们编制的程序中,Z方向的走刀路线,在车平面与车止口时是一致的,既都是从尾座方向向床头方向运动的,故不存在反向间隙问题.还有就是在反向间隙设置好了以后,也是这样.但用百分表测每次Z向的定位精度,又很好,在0.01以内.也不是余量大的问题,要是车完一遍再让它车一次的话(此时的余量近似为零),还是那样.
       这是为什么呢?恭候您的回答,谢谢啦!

楼主:
多谢老鹰的限时高亮,静候诸位老师的解答.

网友:
问一下,

楼主说的止口,是不是一个Z向相对较短而直径较大的盘类零件的内孔?
是不是车到编程长度后,这个止口的内孔与相邻的端面处无法清根?
说的不对,或不在行,请别在意,假设是这样的情况,我认为是刀尖圆弧的原因造成的,因为刀尖圆弧是客观存在的,也是无法避免的,如果是需要清根做定位用,那么该处的结构可以设计一个槽,这样可以解决定位时因加工的原因无法贴合的问题;另外,如果从加工角度想,能不能把这个止口的内孔接近内端面时,做成一个向内凹进去的一个很小的短锥?
也不知说的贴不贴谱,多包涵!!

楼主:
回复这位老师的问题

这位老师的意思我明白,可我们在车到Z向的平面后(既Z0处),车刀还要在X方向车一小段儿,为的是要车去粗车时的余量.比如车一个外止口吧,粗车时车到130MM,精车时车到128MM,我们在车到Z0后,车刀还要在X方向车至X131,按说就不会有个小的凸台了,但是现在的情况是,要车到Z-0.1左右才能"清根".要是车到Z0或Z-0.03等数值比较小的时候,就会车不到平面上去,而是留有一点儿小的凸台.非得再往里车一点儿才行,比如车到Z-0.15,这样才能保证"清根".
这,是为什么呢?

楼主:
关于此问题的回复

各位社友,老鹰及Shengliqiang,大家好.首先感谢大家对我这个问题的关注.今天我把机床的面板打开,发现纵向丝杠的靠近伺服电机一端的锁紧螺母松动了,这可能就是出现这个怪现象的原因吧.在车平面的时候,由于车刀纵向不受力(由于车刀的角度引起的纵向分力此处忽略),所以不会出现"让刀"现象.但是车刀在纵向车外圆时,由于丝杠靠近伺服电机一端的锁紧螺母松动,导致丝杠有轴向窜动的可能.在横向车平面时受影响很小,但在纵向车外圆时就会受到一个方向与进刀方向相反的力,由于锁紧螺母的松动,这时丝杠向尾座方向移位了.导致了车至平面的数值后(既程序中平面处的Z的值),留下了一个凸台车不去.在我重新锁紧该螺母后,从原来的车进0.15变成了0.04就会"清根"了.由于没有力矩扳手,该用多大的力上紧该螺母不太好把握,怕用力大了轴承等会受伤,故没太用力.到明天我再给加点儿力上一下,这样可能效果会更好的.
  再次感谢大家的关注.谢谢啦!

网友:
实践出真知

楼主好敬业,学习了

网友:
恩,感觉又学到了不少东西啊!

网友:
学到了不少东西

学到了不少东西
学到了不少东西

网友:
都很专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