斜齿轮噪音大---请教

楼主(2009-03-01):
我公司生产一种行星减速电机,里面装了斜齿轮还是噪音很大,而且轴向力太大轴承容易坏,请教各位改如何解决,谢谢。

网友:
我想问一下楼主公司生产的行星减速电机,里面设计了几级变速?斜齿轮的加工精度是不是保证在七级以内的?还有一个就是装配精度.如果设计的变速的级数少了,只有一级减速的话,且电机的转速在3000转/分钟的话,齿轮噪音肯定是很大的.

网友:
调整齿合角度与距离,再采取润滑的措施呢!

网友:
提高加工精度,减小螺旋角,选用重型轴承

网友:
用手旋转检查看看是不是啮合有问题.

网友:
我今天遇见了类似的事,同样是行星减速电机,噪声很大,师傅说是两方面原因,一是转数太快了,而是有点老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