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测倒角---请教

楼主(2009-03-01):
请教高手:在线较精确测量倒角尺寸、角度,有什么好的检具可用啊?

网友:
倒角镜。里面有相关帖子。搜索以下看看

网友:
要很精密的有:轮廓仪、万能工具显微镜$ |+ w' ~" x4 d  d4 Z
一般可用万能角度尺,自制标准角度卡规。

网友:
广陆有倒角卡尺,市场还有倒角规。

网友:
其实有现成的倒角量仪,适合在线的批量生产,我公司供应这种量仪

网友:
用轮廓仪最准确,同时还可以把图形打印出来.

网友(2010-10-07):
要多精确,不会精密到0.001吧?

网友:
批量用检具  测数用轮廓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