寿命15年的户外机箱 钣金材料---请教

楼主(2009-03-01):
如果寿命是15年,热镀锌板焊接+喷粉 可以达到么 (市面现成热镀锌板的锌厚度会不会不够,在某地看到户外要50微米)? 或者 冷轧板焊接+整体热镀锌+喷粉可以达到么 ?
和 不锈钢 +喷粉比, 三者谁最便宜?
看到某地说冷板机械加工性差,只可作简单小角度折弯,如果机箱结构复杂是不是不能用冷板做了?

网友:
现在通用的是热镀锌板焊接+喷粉(户外粉),这个是可以达到的。性能最好是不锈钢+喷粉(户外粉),但价格很贵。若要考虑重量,可以采用铝合金板+喷粉(户外粉),这个价格也是比较贵的。冷板焊接整体电镀+喷粉---工艺性能很差,整体电镀,会有死角镀不上,喷粉后焊接缝隙或者拼焊处易有裸露缺陷,若是产品放在海洋气候或者雨水多的地方,很容易出现缝隙生锈出现夹层出红色锈水,请谨慎使用,加工价格最优。
焊接性能:热镀锌板、冷板>不锈钢板、铝合金板。
冷板的机械加工性能很好。

网友:
可以用不锈铁+喷粉

网友:
不同意使用不锈钢加喷粉,附着力差而且成本高

网友(2009-04-08):
热镀锌+喷粉
估计寿命达不到15年,不过也差不了多少

网友(2010-10-28):
我觉得达不到这个15年吧,大家说呢

网友:
15年这么久  怎么达到啊

网友(2011-03-24):
用覆铝锌板+喷粉用个15年没问题

网友(2011-06-07):
冷板机械加工性差,只可作简单小角度折弯,如果机箱结构复杂是不是不能用冷板做了?
这谁说的,ATM机内部钣金件都是冷板做的,冷板加工性能很好的!

网友:
我之前做通风的。户外的管道全是镀锌板的DX51D+Z代号
& `# t: {8 X" i: b. U用上10年是没问题。你可以试

网友:
俺常用不锈钢(T316的)。但不知到国内的牌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