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热器多年的污垢及堵塞应该如何清洗?

楼主(2009-03-02):
网友们:请问换热器多年的污垢及堵塞应该如何清洗?用什么清洗剂和化学剂。

网友A:
请注明你的换热器型式?材质等?
不能一概而论

网友:
换热器的清洗!

一般可用高压水或蒸汽喷洗,可喷射温水(可加一些清洗剂),然后用鬓刷刷净金属板。(不允许用钢刷及锯条、螺丝刀等鹦鹉刮伤,以免划伤表面保护膜或使板片翘起不能压合影响密封。)
难以清洗的,可用化学方法:对于氧化、碳化、积垢可用鬓刷沾10%硝酸刷洗;含蛋白的有机沉淀物可用鬓刷沾2%、50摄氏度苛性钠刷洗;脂肪油类可用软刷沾煤油刷洗。(化学清洗对板片材质来选定清洗药液及药方,对钛板、镍板、哈氏合金等特种材料需慎重选择。苛性钠和硝酸都会对人造成伤害,须小心使用,有必要戴防护眼镜和橡胶手套,不得使用产生腐蚀的化学清洗剂,上述方法清洗后板片需用净水再次冲洗板片)
如有需要可与我公司联系!

网友(2009-11-20):
楼上的这么厉害啊!

网友:
如果是普通堵塞,用洗涤剂;如油脂,可以考虑NaOH。

网友(2018-06-08):
目前全世界都在使用的干冰清洗技术,干冰清洗是使用无研磨性的固体二氧化碳干冰作为介质,不会损坏设备,利用动能和热效应的结合打破污垢和表面之间的连接,消除污染物。干冰清洗无二次浪费,因为干冰会在撞击表面时,升华为气体,所以需要清理的只有原始污染物。重要的是,干冰清洗可以节省时间和人力成本,因为干冰清洗无需拆卸,原位清洗。还能减少废品率,提高生产力。

网友(2020-04-08):
引用 网友A:
请注明你的换热器型式?材质等?
不能一概而论

请教大侠,对于常用的铝翅片式风冷换热器,油通道污染或堵塞了,如何清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