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齿轮需要加工, 请教问题

楼主(2009-03-02):
我们公司南美工厂找到我,想看看有些齿轮国内有没有厂商可以生产(他们现在国外买的价格很贵), 主要是用在一种印刷机械上的.一年用量大概是50套(每套10个齿轮), 他们维修用.

可惜我实在不懂技术, 只好到这里求教, 谢谢大家指点一下:
1, 附件是其中一个齿轮的图纸, 但是不是英文的. 按标注的尺寸来看,请问是美制齿轮么?
2, 如果是美制齿轮, 加工起来是不是会比较麻烦, 我问了个生产齿轮的工厂, 他们说还要买工装.
3, 图纸上标注的材料是AISI9840, 好像国内不好买. 国内不知道可以用什么材料替代

各位大侠要是有合适的生产厂家推荐, 我这里不胜感激. (我在上海,所以最好厂家离上海近点, 我好把样品拿去测量)

谢谢.

网友:
楼主这个齿轮就是公制齿轮,是一个双联齿,下面大的一联滚齿,上面小的一联插齿,要外加工的话,你要专门订做一把滚刀,因为你这个齿轮的螺旋角是28度,不能买市场上用的标准滚刀加工,否则加工出来的齿轮牙齿将会发生齿短,(也就是说牙齿的深度不够3.375mm,齿短不好装配).
大的一联齿轮是斜齿我只能大至算出m=1.5,螺旋角=28,Z=31,图纸上给的齿顶圆直径是57,算得齿轮变位系数X=0.448,分度圆直径=52.665,基圆直径=48.69,齿顶高2.172,齿根高=1.203,全齿高3.375,齿根圆50.259,公法线=25.742,跨6齿测量,
小的一联齿轮图纸上的参数是错误的,按照模数=1.5,Z=25,图纸上标的齿顶圆是40.4去推算出齿轮的变位系数X=-0.033,分度圆直径=37.5,基圆直径=35.238,齿顶高=1.451,齿根高=1.924,全齿高=3.375,齿根圆直径=33.651,公法线=11.562,跨3齿测量,分度圆弧齿厚=2.32.

网友:
我推算的这些参数仅供参考,你去外加工,要自己订做专用刀具,我算的这些参数你要把他传给刀具厂的师傅,他们会依据这些参数去做刀的.至于外加工单位说要花钱买工装,工装花钱倒不多,但是你要找有插齿机的厂家,而且这个插齿机不能太差,最好是刀架摆动让刀的那种,不要找工作让刀的Y54型插齿机加工.订做是一笔不小的开销.

楼主:
谢谢版主的专业答复.

楼主:
另外再问问版主有好的厂家推荐么?

网友:
楼主我们厂可以加工!
http://www.qjty.com/
电话我们厂的网址上有!

网友:
盛永明(盛厂长)电话:13867129079

网友(2009-04-17):
您好:我们是新加坡HAKURUMA公司的,专业代理日本KG标准系列高精度齿轮的。可关注下我公司的网站:
      www.hakuruma.com   今年,我们将在上海设立办事处,开展国内业务。如果有兴趣可与我联系:baohengli@yahoo.com.cn或者hakuruma@singnet.com.sg .我们也承接高精度,高难度的定制齿轮业务。如可以将图纸或样品发至我公司,我们会尽快将评估报价回复您。

网友:
版主太强了,佩服。我这里有一套径节制齿轮,按照测绘出来的结果,基节为2.685,我查了基节表,最接近径节DP=28,压力角20度,此时的基节为2.678,但是齿顶圆直径为25.1569,齿高1.796,这样算出来齿顶高系数为0.867,顶隙系数为0.26,而且两个齿轮完全一样,请教杨善梅版主,这对齿轮这样算对吗?加工时是不是要定制刀具?谢谢,我的邮箱raykei@raykei.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