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栓一般用什么样的探伤方式?磁粉探伤行么?

楼主(2009-03-02):
谢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是检测表面缺陷还是内部缺陷?表面的磁粉探伤行,渗透也可以的

楼主:
最近出现了一批螺纹断裂,显微镜下发现螺栓有微裂纹,想探伤一批
另:螺栓经分析材料组织、成分、机械性能均合格,但是在装配时扭矩上不去
而且还出项螺栓伸长现象,不知哪位大侠知道原因啊?

网友:
应该用渗透或磁粉都可以摊.
至于说的那些原因, 建议你考虑下材料的硬度

网友:
一般只做渗透或磁粉
你说的情况可能是热处理或材质问题
建议先化验材料

网友:
渗透探伤用于表面露头的缺陷;
磁粉探伤用于表面或亚表面(2毫米之内)的缺陷;
超声波可用于全截面,但螺栓的表面不光滑,不能明确显示缺陷.
而射线探伤也可用于全截面,也易识别,成本太高.
所以常用的是前二种.对于受弯扭载荷的螺栓,没有什么问题;对于受拉伸负荷的螺栓检查心部的缺陷会有点问题.

网友:
涡流,磁粉,渗透探伤都可以。应该为材料内部质量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