摩托车磁电机飞轮的工艺---请教

楼主(2009-03-02):
一般的摩托车,磁电机飞轮上都有一个凸台,如下图,外围直径约为110mm。这样的飞轮壳的制造工序是怎么样的?

谢谢了!

网友:
说的太抽象了,发个图片上来。
有些车轮是压铸出来的,有的是冲压成型的。

楼主:
重新贴了图,请看一下

网友:
冲压成型的

网友:
楼主说的凸台(附图红圈处)是发动机点火触发吧,我见过的有的是焊接的,有的是从内向外冲压成型的。

楼主:
有些飞轮壳上是多个凸台的,那也是先拉伸,后从内向外冲出凸台的吗?

网友:
是从里边冲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