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成装配图后,怎么实现装配过程的动画?

楼主(2009-03-02):
请问,完成装配图后,怎么实现装配过程的动画

网友:
做爆炸图。完成后有个“动画爆炸”或“动画解除爆炸”的选项,主要是看当前是处于哪种状态。最好是用“Animator“插件功能进行动画制作。可以单独存为视频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