烤烟设备四六级风机,“四六级”是什么意思?

楼主(2009-03-02):
现在我们公司在做烤烟设备,其中涉及使用风机,国家烟草专卖局指定使用四六级风机调速,“四六级”是什么意思?是不是说电机的极数?哪种速度更快?哪位大侠帮忙介绍一下  谢谢

楼主:
四六级风机原理图有没有哦,最好再来几张接线部分的图片 ,急用 ,各位大侠帮下忙吧。。。

网友:

4 6  极风机   是转速不同   4极   1450    6极是960      是双速风机

楼主:
双速电机

4、6极电机有多种,在手册上可以查到,4、6极对应两种速度同时也对应 不同功率,还是手册上好啊,都列举出来 ,但是好像没有接线图,来张图吧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