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缩小过了,比例我想变成以前的怎么改?

楼主(2009-03-02):
长度为8o。4.4和6.5那段应该是10和15.还有4个正方形为1:25的斜度。图缩小过了,比例我想变成以前的怎么改?
谢谢!

网友(2009-05-28):
我看并试了一下,暂时还未找到解决的办法。

楼主:
都不回啊。。。。。。。。。。。。。。。

网友:
试试尺寸驱动这个功能看行不行

网友(2009-07-16):
1、图形缩小了,要标注的尺寸自然就是缩小的实际尺寸。要标注成原来的尺寸,可以编辑当前标注样式——把度量比例加大即可=》10:4.4
2、把缩小后的图形回复到原来的,标好尺寸后,连同尺寸一起缩小。

注意:绘制图形时不要随意放大和缩小图形,要始终按1:1绘制图形
        要想变换图形显示的大小,只需改变“图幅设置”中“图纸比例(绘图比例)”的数值即可

网友(2009-11-03):
方法:画图时用1:1的。。。。在图幅里改比例就可以了。。。图幅比例改了。。。物体不变还是1:1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