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理解比例阀的电信号?

楼主(2009-03-02):
如图,普通的电磁阀我们是通过“得、失电”来实现其控制的。
图示比例阀通过电流的大小来控制,为什么是(←20mA12 mA4 mA→)呢,如何理解?
有没有(+数值、0、-数值)的?

请教,谢谢!

网友:
没明白楼主要问的问题.比例伐好象还没有见到三个相线的.那么的话+5,-5就没什么差别了.而且20,12,4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啊!

网友:
照楼主那么说的+数值、0、-数值电磁铁就应该是双作用电磁铁了,图形符号也就不是上面那个了!

网友:
比例伺服阀的类型和结构形式很多,但是都是由电气机械转换器和液压放大器所构成。电气机械转换器将小功率的电信号转变为阀的运动,然后通过阀的运动又去控制液压液体动力(流量与压力)。
图中控制单元输出到电磁阀的电流控制信号的变化,电磁铁推动阀芯的位移与控制电流成比例。
你图中20mA、12mA、4mA是根据你元件性能要求和控制工况决定的!
有“0”和“+”。没有“-”值。

网友:
20mA为正向最大电流,4mA为负向最大电流,12mA为中位电流。所以楼主的阀不是两个电磁铁驱动的

楼主:
今天我又发现了这个

这里的电流信号出现了+10mA,-10mA

网友(2009-07-31):
应该有负值,

网友:
比例阀和伺服阀根据信号一般分为电压型和电流型.电压型的信号是正负10V,电流型是4mA--20mA.不管电压型或者电流型,这个信号都要经过放大器放大后,再来驱动比例电磁铁,或者力/力矩马达.电压的正负只是相对基准电压而言,表示动作方向相反.电流型号也有一个基准值(在放大器里面设置了.所谓电气零点),决定信号的方向. 信号只有放大后才能驱动比例电磁铁.

网友:
电流+10mA, -10mA,也是有的。

网友: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了!

网友:
我单位也是这样的

网友:
这个要做个记号慢慢来学`` 资料太多,消化不了,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