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户提供的关于阀门安装的说明,求大虾帮忙翻译解释一下,谢谢

楼主(2009-03-02):
客户提供的关于阀门安装的说明,求大虾帮忙翻译解释一下,谢谢
Installation
Don`t use flange sealings. The seat ring of the Butterfly valves has a sealing lip which operates as flange
gasket between valve and flange during mounting.
• Insert the valve with the disc in the nearly closed position between the flanges. lf the flanges are located too
closely in an existing pipe, they must be so spreaded by means of a special device that the valve can be
easily installed with clearance .
• Mount the flange boIts and centre and align the valve between the flanges. Hand-screw the flange bolts.
Spot weld the flanges to the pipe .
• Before cross-tightening the flange bolts uniformly, it must be ensured by the test actuation that the valve
disc can move freely within the connecting flanges .
Attention! In case of improper insertion of the disc between the flanges, the seat ring may be displaced and
destroyed during the first operations. Similarly, the sealing strip of the valve disc can be damaged if it is not
observed that the disc can move freely between the flanges.

网友:
安装

请勿使用法兰密封件。蝶阀阀座密封面上有一圈密封唇可以充当阀与法兰之间的垫片。(刀口法兰?还是组合垫?)

将阀门关闭后,将装好阀板的阀门插入到法兰之间。如果法兰离现有的管路太近,应通过一种特殊设备将管路撑开,以便腾出安装间隙。

装上法兰螺栓,对准阀门和法兰的中心。
拧紧法兰螺栓。
现场将法兰焊接到管路中。

在交叉拧紧法兰螺栓之前,必须测试阀板在运动时与所连接的法兰不会发生干涉。

注意!一旦安装阀板错误(与法兰干涉),阀座密封圈会在第一次运动时位移并损坏。同样的,如果没有注意阀板是否能在法兰间自由运动,阀板的密封圈会被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