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黑色金属:CK45v相当于国内的什么钢材?

楼主(2009-03-02):
有个外贸单:要求材料是CK45v的,求助行家:CK45v相当于国内的什么钢材?

网友(2009-11-25):
渗碳钢,供参考。

网友:
CK45相当于45#

网友:
CK代表的是德国的牌号,跟国内45钢是一致的

网友:
学习3 ?" E; v0 N/ @9 c3 [
    德国牌号不是用数字命名吗?

网友:
牌号前缀符号为 C ,后面为碳平均含量(以万分之几计)百分数,特殊要求用另加符号。 Ck 表示控制含 P 、 S 量的优质钢, Cq 表示冷镦用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