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缸不到位都有哪些因素影响?

楼主(2009-03-02):
网友们请问油缸在将要到位时却无法到位而停止都有哪些因素影响?

网友:
机械卡阻是一个因素

网友:
回复 楼主:

油缸底部有杂务,堵住卸油孔,

网友:
能否清洗一遍再看看!

楼主:
有时候到位,有时候不到位。

网友:
液压学习中,还是顶一下!个人认为是有异物堵塞了泻油孔,在液压缸块到位的时候杂物也聚集到了一起,造成不能到位!而到位的时候则是异物没有出现堆积,或是随油泻出!建议增加润滑油的过滤,保证润滑油的清洁!谨代表个人观点!

楼主:
原因找到:原来是活塞的油封损坏了,导致有杆腔与无杆腔窜油,形成差动的原因。

网友:
其实这东西都没必要拆着看,用压力表一测不就清楚了吗,上下腔压力相等,油缸内泄,上下压力不等,油缸没问题,油缸外部管路及阀的问题。

网友:
你用在什么机器上的?
先考虑的应该是被堵

网友:
敢问梦游先生,怎么用压力表测了?

网友:
一般油缸的上下腔都会有一个测压接头,如果实在是没有,最简单一个办法,把下腔接到进油管路上,把上腔不要接到管路里,你给下腔给油,上腔如果出来的油很少很慢则没问题,如果油很多很急则油缸活塞或活塞密封件一定有问题,明白了吗,10楼同志。

网友:
油缸本身的原因,控制的原因及回油的原因等现象

网友:
学习中,增长知识!

网友:
机械卡阻,也有可能油封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