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新的铜焊工艺?客户要求表面不能有明显痕迹

楼主(2009-03-02):
最近接了个单子,要求表面焊接不能有明显痕迹。用传统工艺焊接是可以,但效率不高(是铜焊条加硼砂).
- t% f; y& s1 f0 ^9 ~听说有新的铜焊工艺,就像二保焊那样方便。  L: D) ?6 ]$ A/ x
不知哪位大侠能够帮助,谢谢!

网友:
先确定一下是什么成份的铜材料!

楼主:
就是普通的铜焊条,管材都是普通碳钢的

网友(2009-04-19):
可以不用硼砂焊接,直接才用新锐无氧化气体助焊剂,表面还没有氧化皮,不需要酸洗,铜管\钢管火焰钎焊均可以. ysj1212@vip.sohu.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