棒材厂 冷床管道用拨料块, 选用何种材质较好?

楼主(2009-03-02):
各位大侠,我昨天收到一份传真:
对方是轧钢厂,其棒材厂生产Ф12-40mm钢筋混凝土用钢筋,其冷床管道用拨料块 选用何种材质较好。钢筋为螺纹钢,强度450mpa,温度450度左右,速度1.5米/秒。他们用的球铁的。
请问还有什么更好的材质吗?
感谢!

网友:
这个东西其实用别的还不一定好,球铁有个好处,不变形,温度其实要高于450,可能达到800度,其次,球铁在磨损时候是成粉末状掉下的,不会因为自身耐磨而损伤轧件,因为此时的(800度)的屈服点只有8、90MPa,任何尖状的物体都可以使钢损伤,如果用ZG,高温下的小颗粒回附着粘在上面,成为划伤钢的元凶,如果用耐热钢,您成本能过的了,100多米啊,得多少钱啊,呵呵,个人意见,仅供参考

楼主:
这也是事实,可是球铁的耐磨性不是最好的啊,他们现在使用1-2个月,不知道还可不可以提高

楼主:
版主我想请问一下如果用耐热钢材质,使用方面会不会更好

网友:
就是价格,其他还是可以的

楼主:
非常感谢 价格不是问题,只要寿命比原来高

网友:
冷床制动块经历了一个发展过程,各国的情况也不同,制动块的材料有铸钢的,也有铸铁的,

以前的多线、有分割板类型的多用铸钢,主要是考虑强度问题,后来发展的无分割板的类型倾向于铸铁

参考以前的经验,你大致可以这样把握问题,

1  采用铸钢的,可以采用镶嵌高碳耐磨钢板的方式,但对于深度水冷的成品,刹车距离要再核算,可能有影响。

2  另外一种采用铸钢的,是采用表面硬化处理,硬化层有1.5毫米以上,

2  采用铸铁的,要考虑强度,一般4秒周期的就没问题,高速的,要和算。

楼主:
感谢楼上的意见,如果我采用耐热钢整体铸造,行吗?最薄部位为10mm

网友:
你采用耐热铸钢整体铸造是可以的,但这样做的很少,
因为不知道你具体钢的牌号,不能妄断最薄部位为10mm是否合适,
假如你的镍含量合适,也可以满足铸造工艺,是可以的,
你冷床是多大的,制动块的长度是多少,节奏是多少,最好说一下,

楼主:
冷床多大我不太清楚,但我要做的产品,长度1190,宽度130,后壁10,前壁20,其他全是15

楼主:
因为具体工况我还不是很清楚,只是初步定为耐热钢,Cr含量大概在25,Ni含量7-8,有几个面是需要精加工的

网友:
看你上面的材料参数,假如冷床是1000动齿间距的,10个厚度可能有些问题,大约得12以上,

楼主:
好的,谢谢大师指教

网友(2009-07-03):
我有办法能耐用,成本低,我专业生产拨料块,托料块,矫直板,台车,欢迎来厂考察13785806425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