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顺序阀---请教

楼主(2009-03-02):
各位大侠,请帮我分析一下这个顺序阀的工作原理。
A口接的是油缸的有杆腔,x口接在无杆腔的油管上。是不是当A口的压力达到280bar,顺序阀打开,A与B接通。我现在疑问的就是,是不是当x口的压力达到280bar,顺序阀也会打开,起到泄荷功能?
这个阀的型号是:DZ30-2-5X/315XY    力士乐的。

网友:
不一定

如果是"X"口来控制,不一定是280KG才打开的。有可能是70就开了,关键看控制阀芯的导压比。如果从样本上的比例看来,应该是1:1的,也就是说是280KG控制280KG

网友:
如果设定280BAR,控制口的压力只要能打开先导阀的弹簧,A口就可以进油了。

楼主:
终于弄明白了!
找了一点力士乐的顺序阀样本,详细看了一下。应该是只有当控制油口X压力达到280bar时,先导阀才打开,然后A口油液经液阻通过L口直接泄回油箱,主阀芯弹簧腔压力降低,油液从A口流到B口。如果控制油口压力没有达到280bar,即便A口压力达到甚至超过280bar,主阀芯也不会打开。
也不知道我自己理解的对不对,欢迎大侠拍砖

网友:
对的。
先要打开先导阀阀芯,主阀才能工作,即从A口回油到B口。

网友(2009-04-13):
这不就是个单向顺序阀吗

网友:
你看它阀本身要求最小打开它的压力是多小,中支大过阀本身最小打开的压力就行啦。你说的工作原理是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