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图齿轮磨损是什么原因? 请大家分析

楼主(2009-03-03):
如图,是什么原因

网友:
齿轮磨损,大都是齿形不对齿面不够光滑,还有没装配好的问题!图片中的齿轮好象蹦了一块,如没有操作不当的话,看看材料热处理!

楼主:
材质化验过,没问题,硬度在50度以上,

网友:
装配时,两轴的平行度有偏差,从图上看使用的轴承好象是圆锥滚子轴承,圆锥滚子轴承的间隙没有调整好.
齿轮加工时齿形,齿向出现了偏差,特别是齿形偏差,造成齿面接触是一边接触上,一边接触不上,齿形是一边多一边少,加工时滚齿机刀架搬的角度误差过大.或者是加工齿轮的滚刀本身齿形误差过大.
齿轮的设计强度不够.

楼主:
谢谢,这也有可能,要等件回来看下了

网友:
没有偏心套调整齿轮吗?齿面接触在单侧,而且接触面积太少,应该是在装配时没有调好。

网友(2013-07-01):
直接的感觉是两轴的平行度不够。

网友:
载荷过大,出现胶合

网友:
齿面接触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