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式联轴器一般制造选用什么材质?有无渗碳\渗氮处理?

楼主(2009-03-03):
问题一:
1. 齿式联轴器一般制造 选用什么材质?
2. 都有哪些材质? 他们各有哪些优点?
3. 选材如何考虑?有无相关说明可以参考?
4. 制造工艺是否需要渗碳\渗氮处理?
谢谢!

网友:
一般有工程塑料,钢性硬质铝合金等。
刚性联轴器 特点:
1,一体设计,体积小巧、惯性低和高灵敏度。
2,抗油污,耐腐蚀,免维护。
3,材质为硬质铝合金和不锈钢两种。
4,抱紧联结,可根据客户需求加工键槽。
5,公制或英制尺寸。

再如膜片联轴器(材质为工程朔料)特点:
1,不要润滑,无需维护。
2,可在不干扰主从动装置情况下装拆可在2小时内完成联轴器的更换,提高设备利用率。
3,能在恶劣的环境条件下运行。可在摄氏300度以内条件下运行可在酸、碱、盐雾等腐蚀性环境下运行。
4,承受不对中能力强,具有一定的减振、降噪能力不对中能力可满足绝大部分动力传动装置运行中的不对中要求。
5, 事故预警能力强及失效保护特性可给出数小时至一周内的事故预警时间。
6, 零游隙、不变的低不平衡量,无噪声联轴器零件采用无间隙装配,无运行噪音,保持不变的初始动平衡精度。
7,对相连装置施加可预测的低附加负荷与同类挠性传动元件相比,膜片联轴器对相连装置可预测的最小的作用力和弯矩。
8,具有高功率质量比,特别适合连接大功率动力装置。
9,轴间刚度非线性变化,有效制约电动机磁中心漂移。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题一:
1. 齿式联轴器一般制造 选用什么材质?
2. 都有哪些材质? 他们各有哪些优点?
3. 选材如何考虑?有无相关说明可以参考?
4. 制造工艺是否需要渗碳\渗氮处理?
谢谢!

1.最常用的材料就是:42CrMo
2.其他材料还有45钢啥的,含Mn、Ti的合金钢
3.当然考虑强度、和热处理性能了
4.高要求的联轴器,渗氮是少不了的

网友(2009-05-27):
1.最常用的材料就是:42CrMo
2.其他材料还有45钢啥的,含Mn、Ti的合金钢
3.当然考虑强度、和热处理性能了
4.高要求的联轴器,渗氮是少不了的
引用 网友A:

非常赞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