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的严重不平行怎么处理?

楼主(2009-03-03):
轴的严重不平行怎么处理?

a 必须由垫片或其它方法更正
b可通过弹性连轴器更正
c无需更正
d不在上述答案

大家选什么?拜托了

网友:
不平行段出在那里啊?干什么用的轴啊?如果出现在轮毂段就麻烦了!

如果出现在轮毂,即使解决了不平行问题,将来对齿轮磨损处在很大的后遗症!

楼主:
这只是一道测试题,单项选择的

网友:
哦,要是从对所有装配零件,以及轴本身的寿命考虑。选D
重新做这个轴!

网友A:
轴不管用在什么地方都要平衡性好,否则轴绕度大时轴承承载会区域改变,轴承噪音增大,影响轴承和机器寿命,轴较大时可以通过修复可以解决,做轴动平衡、矫正等方法可以解决轴不平衡问题而浪费轴使得重新运用。而且出成本较低。

网友:
个人觉得选d

网友:
引用 网友A:
轴不管用在什么地方都要平衡性好,否则轴绕度大时轴承承载会区域改变,轴承噪音增大,影响轴承和机器寿命,轴较大时可以通过修复可以解决,做轴动平衡、矫正等方法可以解决轴不平衡问题而浪费轴使得重新运用。

同意!
噪声越大,可以说机械震动也就越剧烈,对机器的零部件影响就更加大了!

网友(2009-05-27):
如果轴的加工已经完成,那这种轴最好还是报废,重新做。

网友:
重新做  没什么好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