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雾器添加何种油最好?粘度对油雾器影响大吗?

楼主(2009-03-03):
油雾器添加何种油最好?粘度对油雾器影响大吗?

谢谢!

网友:
市面上有买油雾器专用油的,根据用途不同,选的型号也不一样,价格也就不同,你可以参考你所选型号的网上报价!

附(油雾器专用油的型号)(仅供参考

粘度太大,对油缸的磨损会增加,降低油缸寿命!

网友:
通常我选用32#液压油,,

网友:
10#机械油就可以满足要求了

楼主:
老外说32号油就行

网友(2014-11-21):
受益匪浅

网友:
选用粘度低的就行,比如10#、32#,考虑成本,就用低粘度的液压油替代。

网友:
一般都用32#油或46#油

网友:
不是专用的吗?

网友:
我们用的是32#汽轮机油

网友:
气动元件一般用32#汽轮机油

网友:
10#机械油,也就是以前说的透平油